这个覆铜怎么会是这样的

楼主(2021-05-26):
碰到个奇怪的现象,没有连线的地过孔和焊盘覆铜的时候可以全连接,有连线的地过孔和焊盘却和覆铜有间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你这个铺铜设置的估计不是全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你这个铺铜设置的估计不是全铺

已经解决了,不是规则设置问题,是覆铜的时候忘了选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选项了

网友:
    就是你说的同网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