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多低,才算低功耗?

楼主(2021-05-26):
大家是不是都熟悉“微功耗”这个词?对于线性器件而言,这通常是指 50uA 或更低的静态电流。最近,“微功耗”已经让位于“毫微功耗”,后者通常是指不足 1uA 的静态电流。

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进行一些非常明显的权衡,同时还要应对一些不太起眼的挑战。有一点点偏置电流,设计人员就必须选择是将大部分偏置电流用于输入级以获得良好的噪声底限,还是将其转移至输出级。为什么呢?因为在您要求极低功耗器件时,很可能会得到让人无法接受的噪声底限。

这时,您有两个选择:

容忍它

滤掉它

等一下,如果您使用有源滤波器,这岂不是意味着更大功耗吗?另外,如果输出级的电流很小,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器件能否承受探针的 20pF 电容负载?您认为这很好笑是吗?好,几年前我在需要多次迭代的首款硅芯片上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那就是速度限制的情况。

既然器件电流不足,就不要对压摆率和带宽给予过高的期望。当然,所选择的工艺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双极性器件具有最终决定带宽 (BW=gm/2πCc) 的更高跨导 (gm)。

要弄清楚多低才算低功耗,可以看一下流耗仅为 150nA 的最新 TLV3691。在 1V 以下的工作电压下,135nW 就是低功耗。

网友:
“微功耗”已经让位于“毫微功耗”,后者通常是指不足 1uA 的静态电流。

网友:
不仅要进行一些非常明显的权衡,同时还要应对一些不太起眼的挑战

网友:
所选择的工艺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网友:
根据情况而定,没有那么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