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下载是否会减少SSD寿命?

楼主(2021-05-26):
BT下载让传统硬盘深受其害,那会不会减少固态硬盘寿命呢?让我们一下来了解下工作原理吧!

HDD机械硬盘由盘片、磁头、转轴、控制电机等部分组成,工作时盘片转动、磁头定位在盘片的指定位置上进行读写操作,从某种意义上与老式留声机的结构相似。

传统硬盘的优势在于容量大、成本低,寿命也相对较长,适合进行大容量的数据写入;但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体积重量大、发热量大、速度慢、不抗震、噪音大等等。

SSD固态硬盘使用了NAND闪存,由于不存在机械部件,所以稳定性、噪音、发热量、抗震性都要比传统机械硬盘更好,另外读写速度也更快。

为什么通常我们认为BT下载会损伤硬盘呢?

是因为BT等P2P下载通常会在下载同时上传数据,造成硬盘不间断读写,而机械硬盘由于需要高速旋转,会出现过热情况,对硬盘寿命造成影响。但由于SSD不需要旋转,所以BT下载对于SSD的影响主要就是集中在读写寿命上了。

有人曾做过测试,如果240G固态硬盘持续写入了200TB数据,相当于连续五年每天写入100GB来评估使用寿命的话,测试结果显示性能与最初并无太大差异,对于一般用户来说,“连续五年每天写入100GB”这个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测试结果说明了SSD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耐用性及稳定性,应对日常的BT等P2P下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HDD机械硬盘由盘片、磁头、转轴、控制电机等部分组成

网友:
SSD固态硬盘使用了NAND闪存,由于不存在机械部件,所以稳定性、噪音、发热量、抗震性都要比传统机械硬盘更好

网友:
BT下载对于SSD的影响主要就是集中在读写寿命上了

网友:
    固态硬盘读取可以无限次数,写入会有次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