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有个三相变压器,因为变压器里面就是绕组嘛,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电感,然后...

楼主(2021-05-26):
    现在我有个三相变压器,因为变压器里面就是绕组嘛,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电感,然后我现在想要利用变压器中的电感通过外接电容的形式,进行LC串联谐振,
但是测试了发现输出波形根本就是只有电容在起作用,电感根本就没用,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问题出现 在哪,还是这个原理就错了

网友A:
    你电感电容的匹配参数不行把,你知道里面的R是多少吗?

网友:
    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感电容的匹配参数不行把,你知道里面的R是多少吗?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