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条形码识别系统

楼主(2021-05-26):
一、源代码

  • clc;clear;close all;
  • ImageSrc=BinaryImage(imread('..\Pic\3.bmp'));
  • ImageSrc=BinaryImage(imread('..\Pic\Demo12.bmp'));
  • ImageSrc=BinaryImage(imread('..\Pic\Demo1211.bmp'));
  • ImageSrc=BinaryImage(imread('..\Pic\李梦1.bmp'));
  • ImageSrc=BinaryImage(imread('..\Pic\未1命名.bmp'));
  • ImageSrc=BinaryImage(imread('..\Pic\新978.bmp'));
  • [ImageHeight,ImageWidth]=size(ImageSrc);
  • ImageArray=ones(size(ImageSrc));
  • ImageArray(find(ImageSrc>=160))=0;
  • subplot(211);imshow(flipud(ImageSrc));
  • subplot(212);imshow(flipud(ImageArray),[]);
  • arPixelH=sum(ImageArray,1);
  • arPixelV=sum(ImageArray,2);%左右方向投影
  • tempMax = max(arPixelV);
  • ARMark=zeros(size(ImageArray,1));
  • arDifference=arPixelV(2:end)-arPixelV(1:end-1);
  • % 如果该行像素足够多且变化不大,标记为true
  • % 相当于与的关系abs(arDifference)<20 && (arPixelV>(0.75*tempMax)
  • arMark(find(abs(arDifference)<20))=1;
  • arMark(find(arPixelV<=0.75*tempMax))=0;
  • % 确定包含条码的行
  • iLengthThrehold=40;
  • for i=1:ImageHeight-iLengthThrehold+1
  •     iCount=length(find (arMark(i:i+iLengthThrehold-1)==1 )   );
  •     if(iCount >= 37)
  •                 ImageTop = i+10;        %确定顶部
  •         break;
  •     end
  • end
  • for i=ImageHeight:-1:iLengthThrehold
  •     iCount=length(find (arMark(i:-1:i-iLengthThrehold+1)==1 )   );
  •     if(iCount >= 37)
  •         ImageBottom = i-10;        %确定顶部
  •         break;
  •     end
  • end
  • arLeftEdge=zeros(ImageHeight,1);
  • arLeftEdge1=arLeftEdge;
  • arDelta=arLeftEdge;
  • % 寻找左边缘,为了保证鲁棒性,在已经确定的上下边界内全局搜索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for j=21:ImageWidth
  •         if( (ImageArray(i,j-1)==0) && (ImageArray(i,j)==1) )
  •             arLeftEdge(i) = j;
  •                                 break;
  •         end
  •     end
  • end
  • [tempMax,iMax]=max(arLeftEdge);
  • % 倾斜度不能大于1/10
  • iCount = 0;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if( abs(tempMax-arLeftEdge(i)) < abs(i-iMax)/6+1 )
  •                 iCount=iCount+1;
  •     end
  • end
  • if( (iCount/(ImageBottom-ImageTop))<0.6 )
  •                 display('failure1!');
  •         return;
  • end
  • for n=0:28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for j=arLeftEdge(i)+1:ImageWidth
  •             if( (ImageArray(i,j-1)==1) && (ImageArray(i,j)==0) )
  •                 arLeftEdge1(i) = j;                break;
  •             end
  •         end
  •         arDelta(i) = arLeftEdge1(i) - arLeftEdge(i);
  •     end
  •     tempArray=arDelta;
  •     %排序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1
  •         for j=ImageBottom:-1:i+1
  •             if(tempArray(j)< tempArray(j-1))
  •                 tempSwap = tempArray(j);
  •                 tempArray(j)= tempArray(j-1);
  •                 tempArray(j-1) = tempSwap;
  •             end
  •         end
  •     end
  •     t0=floor(ImageTop+(ImageBottom-ImageTop)/2);
  •     t1=t0+2;
  •     t2=t0-2;
  •     if(tempArray(t1)-tempArray(t2)>1) display('failure1!');  return;
  •     else                        arWidth(2*n+1) = tempArray(t0);
  •     end
  •     %调整下一列边缘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if(abs(arDelta(i) - arWidth(2*n+1))>2)
  •                                 arLeftEdge1(i) = arLeftEdge(i) + arWidth(2*n+1);
  •         end
  •         arLeftEdge(i)= arLeftEdge1(i);
  •     end
  •     %%%%%%%%%%%%%%%%%%%%%%%%%%%%%%%%%%%%%%%%%%%%%%%%
  •     % 搜索空的右边缘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for j = arLeftEdge(i)+1:ImageWidth
  •             if  (ImageArray(i,j-1)==0) && (ImageArray(i,j)==1)
  •                 arLeftEdge1(i) = j;
  •                 break;
  •             end
  •         end
  •         arDelta(i) = arLeftEdge1(i) - arLeftEdge(i);
  •     end
  •     tempArray = arDelta;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1
  •         for j=ImageBottom:-1:i+1
  •             if(tempArray(j)< tempArray(j-1))
  •                 tempSwap = tempArray(j);
  •                 tempArray(j)= tempArray(j-1);
  •                 tempArray(j-1) = tempSwap;
  •             end
  •         end
  •     end
  •     t0=floor(ImageTop+(ImageBottom-ImageTop)/2);
  •     t1=t0+2;
  •     t2=t0-2;
  •     if(tempArray(t1)-tempArray(t2)>1) display('failure1!');  return;
  •     else                        arWidth(2*n+2) = tempArray(t0);
  •     end
  •     %调整下一列边缘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if(abs(arDelta(i) - arWidth(2*n+2))>2)
  •                                 arLeftEdge1(i) = arLeftEdge(i) + arWidth(2*n+2);
  •         end
  •         arLeftEdge(i)= arLeftEdge1(i);
  •     end;
  • end
  • %%  搜索最后一个条的右边缘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for j = arLeftEdge(i)+1:ImageWidth
  •         if  (ImageArray(i,j-1)==1) && (ImageArray(i,j)==0)
  •             arLeftEdge1(i) = j;
  •             break;
  •         end
  •     end
  •     arDelta(i) = arLeftEdge1(i) - arLeftEdge(i);
  • end
  • tempArray=arDelta;
  • %排序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1
  •     for j=ImageBottom:-1:i+1
  •         if(tempArray(j)< tempArray(j-1))
  •             tempSwap = tempArray(j);
  •             tempArray(j)= tempArray(j-1);
  •             tempArray(j-1) = tempSwap;
  •         end
  •     end
  • end
  • t0=floor(ImageTop+(ImageBottom-ImageTop)/2);
  • t1=t0+2;
  • t2=t0-2;
  • n=29;
  • if(tempArray(t1)-tempArray(t2)>1) display('failure1!');  return;
  • else                        arWidth(2*n+1) = tempArray(t0);
  • end
  • % %调整下一列边缘    此段程序不需要
  • % for i=ImageTop:ImageBottom
  • %     if(abs(arDelta(i) - arWidth(2*n+1))>2)
  • %             arLeftEdge1(i) = arLeftEdge(i) + arWidth(2*n+1);
  • %     end
  • %     arLeftEdge(i)= arLeftEdge1(i);
  • % end
  • barnumber=[9,BarRecognize(arWidth)];
  • if( checkcode(barnumber)==1)
  •     display(['二维码识别结果:',num2str(barnumber)]);
  • else display('识别错误!');
  • end

二、运行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