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的第3,4层走线串扰的疑问?

楼主(2021-05-26):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设计6层板的时候将2,5层设置成电源层,3,4层设置成内部布线层。这样两层之间难免有一些线会重叠部分,怎么确认会不会有严重的串扰?

网友:
2,5层的电源层总有一个是GND吧

网友:
    两层线走线通道尽量远离,无法远离保持垂直相交。

网友:
    一般消费类产品为了成本都是做TOP-GND02-ART03-ART04-PWR05-BOTTOM这样的层叠,一般为了减少串扰我们会把3,4层之间的介质加厚,减少串扰

网友:
    123 一块, 456一块,中间的距离相对很远,而线参考是就近原则,1.3参考2, 4.6参考5, 3与4的距离是,1到2,或,2到3层的距离几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