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重构计算:基于FPGA可重构计算的理论与实践

楼主(2021-05-26):
在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世界中,我们习惯于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实现计算:硬件以及软件。计算机硬件,比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为关键任务提供了运算快速与资源高度优化的方案。但是 ASIC 一旦设计与加工完成,这其中需要花费数以百万美元的成本与大量努力,就只能永久性地配置为单一应用的解决方案。计算机软件可以灵活地改变应用,可以进行大量不同的计算任务。但是软件相比 ASIC 硬件实现,在性能、硅片面积效率以及功耗等方面的表现有数量级的差距。
        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器件,融合了软件与硬件各自的优势。FPGA 所实现的电路与专用硬件相似,提供远超软件的功耗、面积以及性能。而且,能够轻易并低成本地重新编程,以适应范围广泛的、不同的计算任务。与专用计算硬件一样,FPGA 能够利用空间上分布于整个芯片的资源并行数以百万计的运算,相较于软件所基于的通用处理器,速度运算最高可以快上百倍。然而,与 ASIC 不同的是,这些运算任务是编程到 FPGA 器件中的,而不是像 ASIC 一样是在生产中固化的。这意味着基于 FPGA 的系统可以多次编程或者重编程(reprogrammed)。
        有时,重编程可用于修复系统的错误行为,或者用于添加新的功能。而有时,FPGA 也可通过重编程转换为一个为新运算任务量身设计的计算引擎。利用在运行过程中的可重编程特性,单个 FPGA 芯片甚至能够实现多块专用芯片的不同功能。
        但确实,FPGA 实现软硬件两者的优势并不是没有代价的。FPGA 几乎具有软件所有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可以使用软件开发模型,并且具有接近硬件的高效率优势——但无论是相比软件还是硬件,FPGA 实现还是有差距。相较于运行软件的通用微处理器,FPGA 的性能与功耗效率最高可比前者要高上几个数量级,但是高效的 FPGA 系统开发过程要复杂的多。通常来说,FPGA 只适合于处理以较长数据流为输入的运算,比如信号处理、网络以及其他数据流应用。相较于 ASIC,FPGA 在面积、延迟以及性能方面有 5-25 倍的差距。然而, 单个 ASIC 设计需要数个月到几年的时间,花费几百万美元,FPGA 开发则仅需几天,成本在几十至几百美元之间。(译注:通常这个说法适用于 FPGA 实现单一功能,而不是整个系统,后者的开销无疑会更高)对于那些不需要极高性能或者效率的系统来说,FPGA 实现是一个更吸引人的方案,因为 FPGA 方案开发更为简单,并可通过可重编程特性轻松地修复缺陷与添加功能。对于许多任务,尤其是对初学的电子开发者来说,FPGA 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图 I.1 FPGA 内部结构抽象;逻辑块(内部大方块)嵌入在通用布线结构中
        图 I.1展示了 FPGA 的内部构造。其内部由逻辑块组成,逻辑块嵌入在一个通用的布线结构中。逻辑块可实现基础逻辑门(Gate),大量逻辑块排列成阵列(Array),这就是 FPGA 中的 ‘G’ 和 ‘A’ 的由来。逻辑块由处理单元与触发器构成,分别用于实现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处理单元是一小块存储空间,可实现任意的五输入或者六输入的布尔函数。(译注:处理单元即为查找表(LUT),输入数量取决于具体器件)通用布线结构支持逻辑块端口间任意的连线,所以各个逻辑块可以按开发者设想的顺序连接。
        得益于 FPGA 的通用性与灵活性,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电路。目前的 FPGA 器件可以实现百万门(译注:电路中的组合逻辑电路规模等效于百万个基础逻辑门,如与非门)电路,工作频率达到上百MHz(译注:一般在300MHz以下)。为了提高电路的速度以及规模,FPGA 在逻辑块阵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特别的单元,比如大规模的存储块(BRAM)、乘法器、快速进位链(fast-carry)甚至加入整个微处理器单元。(译注:还有以太网控制器、DDR控制器以及高速总线的串行收发器,这些单元都是固化电路,不可编程的)通过这些预先定义并固化在硅片上的额外单元,单片 FPGA 便有能力构成整个完整的系统。
        FPGA 中的逻辑以及布线单元的可重构由编程节点控制(programming points),基于反熔丝(antifuse)、SRAM 或者 FLASH 技术,一般来说 SRAM FPGA 对于可重构计算是一个适宜的选择,SRAM 也是目前商用 FPGA 的主流技术。在 SRAM FPGA 中,每个布线或者逻辑单元的功能都由存储于 SRAM 介质中的内容决定。整个器件中的 SRAM 内容可通过一个配置文件或者比特流(bitstream)进行配置,编程为用户定义的功能。因此,整个配置过程可以快速地进行,并且不需要一些固化步骤。(译注:SRAM 的写入擦除均十分快速且易于进行)开发者能够很方便地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对器件进行编程。哪怕 FPGA 器件已经安装于终端产品中,编程也十分容易进行。这就是为什么 FPGA 会被称为现场可编程(Field programmable)的原因,并区别于那些仅在生产时可编程的掩膜可编程(mask programmable)器件,这些器件的可编程只能在产线上通过相应设备进行,无法在客户现场完成。
译注:Field programmable 指产品出了问题,带着电脑去用户现场调试,干过这事儿都懂:苦差啊。
        因为 FPGA 的定制只需要将相应的内容写入到片上的存储中,因此和编译、然后将程序加载到计算机中运行这一软件开发流程相似。FPGA 相对应的流程是创建与 FPGA 电路对应的比特流、然后将比特流写入到器件中(可见图 I.2)。尽管有多种建立 FPGA 电路的方法,可以借助工具将软件代码(译注:HLS)、原理图或者其他格式的数据转换为电路。FPGA 开发者一般还是通过硬件描述语言(HDL,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来构建一个应用,比如 Verilog 和 VHDL。由 HDL 描述的电路经过一系列步骤转换为可映射至 FPGA 器件的逻辑,这些步骤包括:
  • 逻辑综合(logic synthesis),将高级语法以及行为级描述,转换为逻辑门网表。
  • 工艺映射(technology mapping ),将若干逻辑门为划分至一个逻辑组,并将逻辑组高效地映射于 FPGA 的逻辑资源。
  • 布局布线(placement & routing,P&R),将逻辑组指定至器件上某个具体的逻辑单元,并按照用户定义连接各个逻辑单元之间的端口。
  • 生成比特流(bitstream generation),将布局布线后的信息生成为一个二进制文件,用于恰当地配置器件逻辑单元与布线资源。

在设计编译完成后,我们可以通过比特流将 FPGA 器件编程为对应于某个计算应用的平台。一般通过主机上的处理器完成比特流的下载工作。或者可以将预先编程完成的存储介质连接至 FPGA 的配置管脚。无论如何,FPGA 在每次上电之后都需要读取比特流进行配置。或者在运行时,用户可以按需控制器件重新下载比特流进行重配置。一旦 FPGA 配置完成,那么就会像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数字电路一样工作。
因为 FPGA 同时具有软件灵活性与硬件高性能两项特性,FPGA 开发者的思路需要区别于纯粹的软件或者硬件开发者。软件开发者一般开发串行执行的程序,最大化利用微处理器的性能,来执行一系列的指令
译注:假设程序员只有一个单独的处理核,并且目标运算的指令数量固定。软件程序员的目标就是降低相同数量指令的执行时间,换句话说,减少微处理器的等待时间。
但是在高质量的 FPGA 设计开发中需要考虑空间的并行性,即使用芯片上的多路资源并行计算,尽可能地减少运算整体时间。
译注:假设资源是无限的,对于目标运算,FPGA开发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指令的并行,将指令尽可能地分配到多个并行处理单元上。
对于 ASIC 等硬件开发人员来说,因为会从硬件电路实现出发,所以在硬件设计中具有一定优势(译注:在设计阶段实现更好的 PPA,PeRFormance/Power/Area)。但是 FPGA 的灵活特性能够给开发者带来 ASIC 或者其他固化器件设计中不存在的新机遇。FPGA 设计可以更快地进行新功能的迭代和部署,甚至在现场重新编程。因此,FPGA 设计不需要 ASIC 开发那么大规模的设计团队,所需的验证工作也会更少 。此外,FPGA 的动态可重编程特性使一些设计成为可能。比如,在运算过程中设计可以根据当前的外部需求的动态改变重编程,动态地优化自身的结构。或者通过定时对自身功能进行重构,在小型的器件上时分复用功能,实现规模更大的设计。但是有一点,FPGA 相比 ASIC 运行速度要低得多,并且容量也小得多,设计者需要细致地对设计进行优化,以契合目标器件。
图 I.2 典型的 FPGA 开发流程示意图

网友:
设计者需要细致地对设计进行优化,以契合目标器件

网友:
对于许多任务,尤其是对初学的电子开发者来说,FPGA 是一种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