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 中 drill drawing 层如何添加说明

楼主(2021-05-26):
看到别人生成的pcb 说明文档中有详细说明,还有叠层信息。
初学AD不知道怎么生成的,希望大家指点。
其中,
1. 叠层信息完全不知道怎么生成的,查了好像没什么宏字符串能实现,类似.legend那种;
2. 文字说明,我只会一行一行添加,网上查了说AD PCB中不支持换行,那如果输入比较多,只能一行一行输入吗?
希望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关于多层板的吧

楼主:
关于添加大段落说明文字的情况,今天发现一个思路:
1. 在TXT中写好文字,分好段落;
2. 复制到PCB中指定层;
3. 调整文字属性中,字体为“比划”;
4.然后可以自定义文字大小等;

问题,这样可以避免一行一行输入,但是拷贝到PCB中,系统会转换为一行一行的字。需要编辑的话得一个一个编辑,或用批量编辑的方法。批量编辑的话,就怕将PCB中其它特性一样的字体一起改了。

插入叠层信息表格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方法,希望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下,PCB中 添加大段说明的,是不是存在可以直接导入TXT的操作?但目前还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