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 安全间距规则矩阵的疑问

楼主(2021-05-26):
关于pads的安全间距规则设置矩阵中,有3个地方设置不明白,百度也没搜出详细的说明。请高手们指教,小弟万分感谢!
1:安全间距矩阵中最后一项 “钻孔” 指的是什么?
2:同一网络矩阵中 “拐角”,指的是什么?
3:其它矩阵中的 “钻孔到钻孔” 和 “元件体到元件体” 各指的是什么?

网友:
    看一下软件里的视频教程就知道了

网友A:
    1:安全间距矩阵中最后一项 “钻孔” 指的是什么?  答:是指钻孔内壁到内壁边缘的距离,目前板厂的最小制成能力是8MIL。(通孔)
    2:同一网络矩阵中 “拐角”,指的是什么?   答:同一网络都可以设置为0,不要去纠结。
3:其它矩阵中的 “钻孔到钻孔” 和 “元件体到元件体” 各指的是什么?  答:钻孔到钻孔上面有解释。元件体到元件体就是元件本体到元件本体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安全间距矩阵中最后一项 “钻孔” 指的是什么?  答:是指钻孔内壁到内壁边缘的距离,目前板厂的最小制 ...

    哥们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