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射频走线方式

楼主(2021-05-27):
为什么画射频线时不是用圆弧的方式走线而是用折角的方式走线,这样不是阻抗更不连续吗?

网友A:
    因为之前画不了弧线,拐角的位置这里线比较宽,用切角的办法来增加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之前画不了弧线,拐角的位置这里线比较宽,用切角的办法来增加阻抗。

你确定?!

网友:
    现在都是用圆弧,

网友:
    骗你干啥子

网友:
    不是该画圆弧吗?再做个隔层参考或者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