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表面处理工艺简介

楼主(2021-05-27):
      OSP是印刷电路板(PCB)铜箔表面处理的符合RoHS指令要求的一种工艺。OSP是Organic Solderability Preservatives的简称,中译为有机保焊膜,又称护铜剂,英文亦称之Preflux。简单地说,OSP就是在洁净的裸铜表面上,以化学的方法长出一层有机皮膜。这层膜具有防氧化,耐热冲击,耐湿性,用以保护铜表面于常态环境中不再继续生锈(氧化或硫化等);但在后续的焊接高温中,此种保护膜又必须很容易被助焊剂所迅速清除,如此方可使露出的干净铜表面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与熔融焊锡立即结合成为牢固的焊点。

其实OSP并非新技术,它实际上已经有超过35年,比SMT历史还长。OSP 具备许多好处,例如平整面好,和焊盘的铜之间没有IMC 形成,允许焊接时焊料和铜直接焊接(润湿性好),低温的加工工艺,成本低(可低于HASL),加工时的能源使用少等等。OSP 技术早期在日本十分受欢迎,有约4 成的单面板使用这种技术,而双面板也有近3成使用它。在美国,OSP 技术也在1997 年起激增,从1997 以前的约10%用量增加到1999年的35%。

OSP 有三大类的材料:松香类(Rosin),活性树脂类(Active Resin)和唑类(Azole)。

目前使用最广的是唑类OSP。唑类OSP 已经经过了约5 代的改善,这五代分别名为BTA,IA,BIA,SBA和最新的APA。

OSP PCB 表面的有机涂料极薄, 若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下,PCB 表面将发生氧化,可焊性变差, 经过回流焊制程后,PCB 表面有机涂料也会变薄,导致PCB 铜箔容易氧化。所以OSP PCB 与SMT 半成品板保存方式及使用应遵守以下原则:

(a) OSP PCB 来料应采用真空包装,并附上干燥剂及湿度显示卡。运输和保存时,带有OSP的PCB之间要使用隔离纸以防止摩擦损害OSP表面。

(b)不可暴露于直接日照环境,保持良好的仓库储存环境,相对湿度: 30~70%, 温度: 15~30℃, 保存期限小于6 个月。

(c)在SMT 现场拆封时,必须检查湿度显示卡,并于12 小时内上线,绝对不要一次拆开好多包,万一打不完,或者设备出了点什么问题要用很长时间解决,那就容易出问题。印刷之后尽快过炉不要停留,因为锡膏里面的助焊剂对OSP皮膜腐蚀很强。保持良好的车间环境:相对湿度 40~60%, 温度: 22~27℃) 。生产过程中要避免直接用手接触PCB 表面,以免其表面受汗液污染而发生氧化。

(d)SMT 单面贴片完成后,必须于24 小时内要完成第二面SMT 零件贴片组装。

(e)完成SMT 后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长36小时)完成DIP 手插件。

(f)OSP PCB不可以烘烤,高温烘烤容易使OSP变色劣化。假若空板超过使用期限,可以退厂商进行OSP 重工。

OSP 相对于普通的喷锡板钢网开口面积会稍大一点,所以当PCB 由喷锡改为OSP 时,钢网最好重开,要保证焊锡能盖住整个焊盘。钢板开刻基本上可以使用喷锡板的原则,考虑到OSP 因为平整,对锡膏成形有利,而且PAD 不能提供一部分焊锡了,所以开口可以适当增大,但是要以吃饱锡为好,不要过分了。开口增大以后,为了解决SMT CHIP 件锡珠、立碑及OSP PCB 露铜问题,将锡膏印刷机钢网开孔设计方式, 改为凹型设计。

(a)在锡膏印刷钢板设计时, 尽可能让焊锡全部覆盖焊盘。根据IPC 610-D 版PCBA 焊锡质量目视检验标准, 焊盘边缘小部分露铜的情况是可以被判定允收的,但覆盖率至少要达到焊盘面积的80%以上。

(b)若是PCB上零件位置因故未放置零件, 锡膏也需尽量覆盖焊盘。

(c)为了防止OSP PCB在SMT 制程中等待时间太久造成贯穿孔氧化,以致产生焊锡性及可靠度问题,可以考虑在锡膏印刷站将所有ICT 测试点及DIP 贯穿孔印上锡膏,以保护贯穿孔不致氧化生锈。

回流焊时峰值温度设置的不要太高(240-245℃),炉内时间要控制好,否则再做第二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焊盘吃锡问题,当然,出现这个情况也说明板子的耐高温不过关。

对双面装配,首次回流需要氮气环境来维持第二面的可焊性。现在的OSP也会在有助焊剂和热的时候消失,但第二面的保护剂保持完整,直到印有锡膏或过波峰焊,此时回流或波峰焊才不一定要求在惰性气体环境下。

在首次的有氧加热情况下通孔里的OSP(不耐热的品种)会与焊盘上一样产生部分乃至全部的分解,以至于有漏出基材的可能,这可通过OSP的变色程度观察到,而分解和氧化的OSP残留物溶解性和流动性都会显著的下降,非原焊剂可对付的,通孔的主要焊接面积在内孔,内孔的可焊面积会受到分解和氧化的OSP残留物的影响。

网友:
    OSP是最常用的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OSP是最常用的,其余的还有化金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