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放电管作用于220V电源浪涌保护方案解析

楼主(2021-05-27):
    工程师们都知道电源浪涌并不仅源于雷击,当电力系统出现短路故障、投切大负荷时都会产生电源浪涌,电网绵延千里,不论是雷击还是线路浪涌发生的几率 都很高。假如把整个电子行业比作人的话,那为电子/电力设备提供动能的电源就相当于心脏,而电路就是必不可少的输血管,“心脏”的任何异常都会直接影响到 这个电路的正常运作,因此电源浪涌防护不容小觑,必须作为重点防护领域。电源浪涌防护多采用陶瓷气体放电管做一级防护,后端多会选用TVS二极管或者是压敏电阻来泄放残压,而具体的选型则是根据防护方案的实际应用领域来确定。

一般家庭、饭店、公寓等在10000小时(约一年零两个月)内在线间发生的超出原工作电压一倍以上的浪涌电压次数达到800余次,其中超过1000V的就有300余次。这样的浪涌电压 完全有可能一次性将电子设备损坏,因此绝缘性能好,具有高绝缘电阻、较低的电容特性的大通流量陶瓷气体放电管成为电源雷击浪涌防护的首选、而TVS二极管和压敏电阻则成为浪涌电压的优选防护器件。

    电源浪涌防护电路设计《AC 220V电源浪涌保护方案》

方案优点
    用于满足220V交流电源接口的浪涌保护,根据电源所处环境选择不同级别的保护器件,满足IEC61000-4-5 4kV-8kV不同级别的测试

    方案应用
LED路灯电源
交换机电源
    空调电源
    逆变电源
    电脑电源

    电磁炉/电饭煲

    其他AC96V-AC264V电源

GDT 通常用于帮助防止电源线、通信线、信号线和数据传输线等灵敏电信设备受到瞬变浪涌电压导致的损害,这些电压一般是由雷击和设备转换操作造成的。GDT 置于灵敏设备的前面或平行位置,起高阻抗元件的作用,同时不会影响正常操作的信号。

鉴于雷击浪涌过高,建议工程师和采购选用大通流量陶瓷气体放电管。在电源防雷器的共模电路中,它可以使离电流释放到大地中。在电源防雷器的差模电路中,它通过与压敏电阻串联可以很好地阻断漏电流。此外,它还可以与压敏电阻组成抗雷击浪涌电路,实现共模、差模全保护。

网友:
    一般家庭、饭店、公寓等在10000小时(约一年零两个月)内在线间发生的超出原工作电压一倍以上的浪涌电压次数达到800余次,其中超过1000V的就有300余次。这样的浪涌电压 完全有可能一次性将电子设备损坏,因此绝缘性能好,具有高绝缘电阻、较低的电容特性的大通流量陶瓷气体放电管成为电源雷击浪涌防护的首选、而TVS二极管和压敏电阻则成为浪涌电压的优选防护器件。

网友:
    GDT 通常用于帮助防止电源线、通信线、信号线和数据传输线等灵敏电信设备受到瞬变浪涌电压导致的损害,这些电压一般是由雷击和设备转换操作造成的。GDT 置于灵敏设备的前面或平行位置,起高阻抗元件的作用,同时不会影响正常操作的信号。

网友:
    鉴于雷击浪涌过高,建议工程师和采购选用大通流量陶瓷气体放电管。在电源防雷器的共模电路中,它可以使离电流释放到大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