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把cell转换成数值型

楼主(2021-05-27):
如a(1X6的cell)
'1.025000e-06'        '1.050000e-06'        '1.075000e-06'        '1.100000e-06'        '1.125000e-06'        '1.150000e-06'

网友:
应该要用什么函数的吧

网友:
感觉这个很有意思

网友:
楼主可能是用这种方法生成的cell数组:
>>a={'1.025000e-06'        '1.050000e-06'        '1.075000e-06'        '1.100000e-06'        '1.125000e-06'        '1.150000e-06'}
a =
    '1.025000e-06'    '1.050000e-06'    '1.075000e-06'    '1.100000e-06'    '1.125000e-06'    '1.150000e-06'

cell中的每个元素是一个含有数字的字符串。所以cell2mat就转换成了char类型的了。

用下面的方法:

  • a={'1.025000e-06'        '1.050000e-06'        '1.075000e-06'        '1.100000e-06'        '1.125000e-06'        '1.150000e-06'};
  • num=length(a);
  • for ii=1:num
  •    b(ii)=str2double(a{1,ii});
  • end
  • b
  • b =
  •   Columns 1 through 5
  •                 1.025e-006                 1.05e-006                1.075e-006                  1.1e-006                1.125e-006
  •   Column 6
  •                  1.15e-0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