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卡死

楼主(2021-05-27):
    各位大佬有没有碰到打开EE卡在86%,没有任何报错信息 重装后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求救

网友A:
    只是这个prj,还是所有项目都是这样?如果只是这个项目,建议清理一下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个prj,还是所有项目都是这样?如果只是这个项目,建议清理一下文件试试

    不是所有文件 而是出现两三起这个问题了 这导致文件损坏了

网友:
    使用存档工具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文件 而是出现两三起这个问题了 这导致文件损坏了

    修复一下这个Project

网友(2021-08-08):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个prj,还是所有项目都是这样?如果只是这个项目,建议清理一下文件试试

    请问下怎么清理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