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维修找不到故障点,泰克示波器来助力

楼主(2021-05-27):
近期,某特种加工工厂客户咨询使用泰克示波器进行焊机的维修检测。由于客户现有一台逆变电焊机可正常通电开机,但焊丝不化丝。客户将机器拆解后使用传统万用表进行测试已无法找出线路具体故障点,故咨询可否使用示波器进一步检测排查故障。
逆变电焊机主要是逆变器产生的逆变式弧焊电源,又称弧焊逆变器,是一种新型的焊接电源。是将工频(50Hz)交流电,先经整流器整流和滤波变成直流,再通过大功率开关电子元件(晶闸管SCR、晶体管GTR、场效应管MOSFET或IGBT),逆变成几kHz~几十kHz的中频交流电,同时经变压器降至适合于焊接的几十V电压,再次整流并经电抗滤波输出相当平稳的直流焊接电流。其变换顺序可简单地表示为:工频交流(经整流滤波)→直流(经逆变)→中频交流(降压、整流、滤波)→直流。即为:AC→DC→AC→DC。
结合以上的焊机原理及本次故障现象,初步可判断为设备的逆变线路原件出现了故障导致逆变输出电流的异常无法工作,最终无法实现化丝焊接操作。
将机器拆解后排除主控板问题后,问题出在逆变板上,用万用表测量数值也正常,这时候就要请出我们的泰克示波器TBS2102B了。
给IGBT板主电输出端供一个30V直流电,正极接IGBT板正极,负极接IGBT板负极,示波器两端分别接IGBT板的两个主变接入端,焊机开机,打到手工焊,看看示波器的波形。
IGBT全称叫做: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是一种应用极其广泛的半导体。IGBT只要通过脉宽调制,就能轻松的把输入的直流电流变成人们所需要频率的交流电,或者反过来。
正常情况下应该为方方正正的方波,这个波形缺了一角,说明IGBT管4个管子其中有个坏的,我们换掉后再来看看波形,波形显示正常了,说明问题已解决。
我们再来看看IGBT驱动波形及测量方法。逆变板上去掉主电及主变连线,只留下驱动线,示波器连接在IGBT两边。
IGBT驱动波形如上图,从泰克示波器上可以看到频率为19.336KHZ,交流值为13.2V,大部分的驱动波形都如上图所示,个别的驱动波形不一样,波形会有略微差别。
以上的经验说明在维修焊台中主要是分析了示波器的波形情况的发生与及测量计算的结果,来进行对焊台的损坏程度及维修方法。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果您也有类似应用,或者想了解更多示波器测试案例,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
逆变电焊机主要是逆变器产生的逆变式弧焊电源,又称弧焊逆变器,是一种新型的焊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