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21-05-27):
图中的三极管在驱动蜂鸣器的时候其Vbe的电压只有0.4V左右,这是为什么,SS8050应该是0.7V才导通啊。还有就是这个三极管好像不是工作在饱和区,我量了一下Vbe=0.4V,  Vcb=5.9V, Vce=6.3V这样看来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这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吗。图中的三极管应该是当做开关使用的吧,如果作为开关使用的话不是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吗。我再网上收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答案,麻烦哪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你的驱动信号是高电平,还是pwm信号,如果三pwm,那你用万用表量的就是平均值。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可以减小R6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信号是高电平,还是pwm信号,如果三pwm,那你用万用表量的就是平均值。用示波器看看,

好的,我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可以减小R66试试,感觉像是驱动电流太小。。。。

网友:
增加驱动端的电流  增加基级的电流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