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人工目检的2大原则

楼主(2021-05-27):
    1、锡膏印刷

        锡膏印刷的质量检测需要先检查锡膏印刷机的参数设置等,人工目检需要检查锡膏印刷的高度、形状、是否存在圆角或者塌成一堆等现象,通常钢网在分离时偶尔导致的少量锡膏峰状外形是可以被接受的。当锡膏的印刷效果出现问题时,比如锡膏分布不均匀等,这时候需要检查刮刀上的锡膏是否量过少或者分布不均、钢网或其他参数是否正确等。

    2、电子器件摆放

    SMT贴片厂在进行片式元器件贴片加工之前需要仔细核对物料摆放是否恰当,元器件和贴片机的取料位置是否合适等。在完成首件后需要进行首件检测,人工目检在首件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检查元器件的摆放位置是否符合标准,如元器件是否是轻压在锡膏的中间,如果元器件看起来只是直接放在锡膏上的是不恰当的,此外还需要检查实际贴片的元器件是否是和工艺文件上的位置符合等,还有元器件的摆放放心等。

网友:
    SMT贴片厂在进行片式元器件贴片加工之前需要仔细核对物料摆放是否恰当,元器件和贴片机的取料位置是否合适等。

网友:
    锡膏印刷的质量检测需要先检查锡膏印刷机的参数设置等,人工目检需要检查锡膏印刷的高度、形状、是否存在圆角或者塌成一堆等现象,通常钢网在分离时偶尔导致的少量锡膏峰状外形是可以被接受的。

网友:
    如果元器件看起来只是直接放在锡膏上的是不恰当的,此外还需要检查实际贴片的元器件是否是和工艺文件上的位置符合等,还有元器件的摆放放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