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无法选中元件问题

楼主(2021-05-27):
在用pads PCB LAYOUT中出现无法选中元件/元件也无法移动问题,求助!

网友:
先看看器件是不是固定住了,如果不是,再看看是不是启用了PADS HELPER且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锁定了

网友:
    应该被锁住了,不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