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怎么关闭这个警报?

楼主(2021-05-27):
大神帮忙看一下左下角的报警记录,一天报几百次好烦,怎么把这个关掉?

网友:
    检查出口感应器

网友:
    这个有个系统设置选项里面可以关闭,不过最好检查一下感应器状态,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卡板堵板在炉子里面,因为这个是从板子进炉子开始计算出炉时间的,超过就认为堵板了,所以有时候不会那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