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不能转Allegro,怎么转?

楼主(2021-05-27):
请问pads能不能转allegro,怎么转?

网友A:
    能转是能转,但是转了能不能用就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转是能转,但是转了能不能用就是问题了

    说得对

网友:
    我以前就转过一次,显示成功了,但是用不了

网友:
    PADS转ALLEGRO可以直接转,ALLEGRO能直接导入ASC文件,注意LIB路径,转到ALLEGRO后焊盘需要重新编辑一下,其它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