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trustzone

楼主(2021-05-27):
ARM的trustzone并不涉及到具体的crypto算法,只是实现:

  1) 敏感信息的安全存储;

  2) 控制bus和debug的安全访问,保证信息不被泄露;

trustzone是system_level的实现,涉及到软硬件,硬件方面包括:

  1) ARM processor;

  2) Bus fabric;

  3) system peripheral IP;

硬件devices被attacked的几种方式:

  1) Hack attack,通过植入病毒和木马,来执行一些非法的软件。

  2) Shake attack,attackers可以物理访问到device,并且可以实现一些主动的动作,force pins,

    利用JTAG,BIST,IO boundary scan,reprogrammming memory device。

  3) Lab attack,attackes可以通过实验室设备,实验device,在silicon的metal layer加探针等操作。

    危险性极大。

目前硬件中常用的几种security 实现方式:

  1) 外加hardware security module,像SIM card这样。并不通用,而且成本高。

  2) 在内部加入自己的hardware security module,security与normal world之间的数据交换复杂,因为没有形成

      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3) software virtualization,任何带mmu的processor都可以实现,security通过hypervisor来实现,

      但是对于DMA和GPU这样的master,没有解决方案。

trustzone的硬件architecture:主要分为system achitecture,processor architecture,debug architecture

  1) system achitecture:主要是指,bus中已经包含security signal,memory也可以通过增加一根security的信号,来物理上将

      硬件bus系统隔绝为两个world。

  2) Processor architecture:

      arm-a9之后的processor都直接支持secure,两个virtual processor,之间切换,只能通过

        指令SMC(Secure Monitor Call),或其他的一些exception,IRQ,FIQ,external Data Abort,external Prefetch Abort

        当前的processor处在secure还是non-secure,通过coprocessor,CP15中的寄存器SCR(Secure Config Reg)来表示,

        其中有一个NSbit,当processor处在monitor状态时,该状态位无效。

      mmu,支持secure扩展,可以看做是两个virtual mmu,其中的TLB(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s),可以同时包含secure和

        non-secure,在切换时,也不需要切换。

      cache,加入secure特性的扩展后,world switch时,不需要再进行cache flush,任何non-lockdown的cache line都可以被evict,

        与security属性无关,也就是说,secure的cache line可以被evict,为non-secure cache line加载。

      interrupt,secure的interrupt,的很多控制寄存器,如mask,enable,clear,必须是由security world来访问。

        推荐实现,IRQ应用在normal world,FIQ应用在secure world,monitor状态下,所有的irq被mask掉。

      exception vector,支持TZ的proceesor的有三组exception vector tables,分别是normal world,secure world,

        Monitor mode。各个基地址,可以通过CP15中的VBAR(Vector Base Address Register)

      Multiprocessor system,主要分为SMP(Symmetric Multi-processor),AMP(Asymmetric Multi-processor),主要影响

        在于软件,AMP结构中,软件调度更加复杂,

  3) Debug architecture:可以分为processor debug components和system debug components。

      processor debug:针对secure和privilege加入了更多的enable控制信号,

        Secure privilege invasive debug(JTAG),SPIDEN signal

        Secure privilege non-invasive debug(trace),SPNIDEN signal

        Secure user invasive debug,SUIDEN signal

        Secure user non-invasive debug,SUNIDEN signal

          secure debug只有在确认安全的环境下,才能打开

        global的enable信号:

        global invasive debug mode,DEGEN

        global non-invasive debug mode,NIDEN

        对于multiprocessor debug control,每个cluster中的每个processor都有这些control signal。

        armv7之后,每个processor内部都有PMU(peRFormance Monitor Unit),内部counter记录processor执行

          指令中的各个状态,如cache line evictions等,可以通过CP15的设置,来防止被non-secure非法看到

      system debug:通过arm的coresight来保证,

arm提供的支持TrustZone的hardware的IP;

  1) TrustZone Protection Controller(TZPC),主要实现对各个peripheral的secure的动态权限设置。再通过bus发送过来的状态,来

      判断,该笔操作是否合法。

  2) TZASC(TrustZone Address Space Controller),典型应用是将区分同一个AXI slave,比如chip外的DRAM,只挂载一个,

    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地址空间分为一半secure,一半non-secure

  3) 其他的常用组建,Cache Controller,DMA Controller,interconnect,GIC

TrustZone Software achitecture:软件的实现方式比较灵活,最复杂的是在Secure World单独运行自己的OS(AMP结构),

    最简单的是在Secure World,中使用一个标准的lib(SMP结构)。

  在一个secure system中,boot是信任链的最底层,是最重要的一部分,TrustZone要求,boot都是开始自Secure World。

  secure boot之后,需要加cryptographic checks对bootload进行检查,算法一般选择RSA-PSS,公钥和golden签名也都保存在

    device中,boot的时候,进行验证。

在进行secure world的切换时,从secure到non-secure,可以直接修改CPSR寄存器,直接进行world的切换,

如果processor中带有NEON,VFP这样的coprocessor reg,进行context-switching,可以选择Lazy context switch,

AARCH64架构中的secure结构:

在软件应用中,secure和normal的interaction:

  在软件切换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时,secure world的执行,可能会打断normal world的interrupt,

    所以,一般要求secure world使用FIQ。

在armv7的AARCH32架构中,secure model与AARCH64是不同的,secure os执行在EL3,所以为了AARCH3和AARCH64能够保持统一,

    需要secure os在secure状态下,和non-secure状态下的TTBR1_EL1不同,

网友:
与security属性无关,也就是说,secure的cache line可以被evict,为non-secure cache line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