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MATLAB 实现模拟信号的近似及其连续傅里叶变换

楼主(2021-05-27):
严格来说,利用MATLAB是不可能用来分析模拟信号的。然而,如果有足够小的时间增量在足够细的栅格上对 采样而产生一种平滑的图,并有足够大的时间来展示所有的模式,那么就能对模拟信号作近似分析。令 是栅格间隔并且有 ,那么

就能用作一个数组对一个模拟信号进行仿真。不应该将采样间隔Ts与栅格间隔 混淆, 是严格用来在MATLAB中表示一个模拟信号的。类似的,连续时间傅里叶变换(CTFT):

也可以是近似的,如下所示:

现在,如果 为有限长,那么上式:

就类似于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关系,离散时间傅里叶关系,之前有对此总结:用 MATLAB 实现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的两个案例分析

这篇中的第二个案例。

  • k = [0:M];
  • n = [n1:n2];
  • X = x * (exp(-j * pi/M)).^(n'*k);
  •

下面给出一个案例:

使用MATLAB求出并画出它的傅里叶变换。

题解:

通过公式计算,可以得出:

                        (1)

这里,估计出栅格间隔以及信号的带宽最为重要。

为了对 作数值计算,必须首先用一个有限长的栅格序列 近似 .

利用近似式 ,可以注意到 可以近似为在[-0.005,0.005](或等效为在[-5,5]毫秒上)的有限长信号。同样,根据(1)式, ,这意味着信号的带宽为2000Hz,所以选栅格间隔

这里解释下,上面的1/2(2000)代表的是采样间隔,栅格间隔要远小于采样间隔。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出MATLAB脚本了: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 Analog signal
  • Dt = 0.00005;
  • t = - 0.005:Dt:0.005;
  • xa = exp(-1000 * abs(t));
  • % Continuous_time Fourier Transform
  • Wmax = 2*pi*2000;
  • K = 500;
  • k = 0:1:K;
  • W = k*Wmax/K;
  • Xa = xa * exp(-j * t' * W)*Dt;
  • Xa = real(Xa);
  • W = [-fliplr(W),W(2:501)];
  • Xa = [fliplr(Xa),Xa(2:501)];
  • subplot(2,1,1)
  • plot(t*1000,xa);
  • xlabel('t in msec');ylabel('xa(t)');
  • title('Analog signal');
  • subplot(2,1,2)
  • plot(W/(2*pi*1000),Xa*1000);
  • xlabel('frequency in KHz');ylabel('Xa(jW)*1000');
  • title('Continuous-time Fourier Transform');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