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PCB中两个焊盘中出现两根竖线是代表什么?

楼主(2021-05-27):
请问大佬们,PCB中两个焊盘中出现两根竖线是代表什么?

网友:
    这是未连接的意思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进行看DRC后才会出来,意思是未连接,可以单击右下角的clear清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进行看DRC后才会出来,意思是未连接,可以单击右下角的clear清除掉

感谢这么详细的答复,这个论坛太给力了吧

网友:
    未连接的意思

网友(2021-07-14):
    出现未连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