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间隙爬电间距的问题?

楼主(2021-05-27):
    关于强电与强电,弱电与弱电,强弱电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如果是在相邻层是否还需严格遵守这些电气间隙的要求?还是说可以交叉走线,尽量不平行走线就行?

网友:
    爬电距离指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的带电区。

网友:
    以220V为例,强弱电之间应保持最小间距为5mm,(按非专业EMC公式计算1KV/mm)在距离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开槽,开槽宽度2mm,强电不同极性之间最小爬电距离不低于3mm,强弱电层与层之间不得交替相邻。

    谢谢分享!: 3.0 支持!: 3.0
    谢谢分享!: 3 支持!: 3
    1, 似乎与我看到的资料有出入。 2, 我看到的资料500v才5mm,( 2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