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求矩阵中最大值的位置?

楼主(2021-05-27):
怎么求出矩阵中最大值及其在矩阵中的位置?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max 就可以辦到了
[a b]=max(A)
a = 數值
b = 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 就可以辦到了
[a b]=max(A)
a = 數值

你是不是记错用法了啊
还是去 help 查一下max的用法吧

网友:
假设矩阵为a
最大值是max(a(: ));
其在矩阵中的位置(x,y)是
[x,y]=find(a==max(a(: )));
注:楼上的方法只适用于一维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