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v7-A架构的实现中SIMD和VFP的扩展实现是可选的吗?如何了解某控制器是否支持这...

楼主(2021-05-27):
    如题,我现在需要使用XC7Z010的板子实现64位整型的相关计算功能,如何确定该板子是否支持SIMD和VFP扩展指令集?
另外,如果以后更换其他Cortex A9的内核,如何确定其他是否支持?同样,如果更换其他ARMv7-A实现的内核(如Cortex A8),如何确定该实现是否支持?

网友:
    A9应该可以兼容A8吧

网友:
    一般而言,SoC的ARM核,都是从ARM买的授权,所有你只需要到对应的SoC的产品介绍以及Datasheet看看其核心即可知道属于那个ARM Core,例如ARMv7-a,然后到ARM去下载对应的ARMv7-a的manual即可知道。

    另外,在Linux系统运行之后也可输入:
    cat /proc/cpuinfo
看到其版本以及支持的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