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高效布线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1-05-27):
  PCB高效布线技巧有哪些?

  随着PCB尺寸越来越小,器件密度越来越高,尽管现在的EDA工具很强大,但PCB设计难度并不小。作为PCB设计环节最费时间的环节,PCB高效布线技巧有哪些?

  1、确定PCB的层数
  电路板尺寸和布线层数需要在设计初期确定。如果设计要求使用高密度球栅数组(BGA)组件,就必须考虑这些器件布线所需要的最少布线层数。

  2、设计规则和限制
  为完成布线任务,布线工具需要在正确规则和限制条件下工作。不同的信号线有不同的布线要求,要对所有特殊要求的信号线进行分类,不同的设计分类也不一样。规则涉及印制线宽度、过孔的最大数量、平行度、信号线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层的限制,这些规则对布线工具的性能有很大影响。

  3、按顺序布线
  为了实现印制板的最佳布线,应根据各类信号线对串扰的敏感度和导线传输延迟的要求确定布线顺序。一般应按下列顺序布线:
  a)模拟小信号线;
  b)对串扰特别敏感的信号线;
  c)系统时钟信号线;
  d)对导线传输延迟要求很高的信号线;
  e)一般信号线;
  f)静态电位线或其它辅助线。

  4、扇出设计
  在扇出设计阶段,要使自动布线工具能对组件引脚进行连接,表面贴装器件的每一个引脚至少应有一个过孔,以便在需要更多的连接时,电路板能够进行内层连接、在线测试(ICT)和电路再处理。

  5、手动布线以及关键信号的处理
  不管EDA工具如何强大,手动布线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印刷电路板设计的一个重要过程。采用手动布线有助于自动布线工具完成布线工作。

  6、自动布线
  对关键信号的布线需要考虑在布线时控制一些电参数,在了解自动布线工具有哪些输入参数以及输入参数对布线的影响后,自动布线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保证。

  以上便是小编与你分享的PCB高效布线的技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在扇出设计阶段,要使自动布线工具能对组件引脚进行连接,表面贴装器件的每一个引脚至少应有一个过孔,以便在需要更多的连接时,电路板能够进行内层连接、在线测试(ICT)和电路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