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和NTC热敏电阻技术

楼主(2021-05-27):
PTC热敏电阻和NTC热敏电阻技术
MZ12A型PTC热敏电阻器主要用于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电子变压器、万用表、智能电度表)等的过流过热保护。
灯丝预热用PTC热敏电阻器
1.应用范围:
  用于各种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中,不必改动线路,将适当的热敏电阻器直接中跨接在灯管的谐振电容器两端,可以变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的硬启动为预热启动,使灯丝的预热时间达0.4~2秒可延长灯管寿命三倍以上。
2.特点:
  利用材料PTC特性制作而成,产品体积小、耐电压高、寿命长、正常工作时功耗小。
3.应用原理:
  应用PTC热敏电阻器实现预热启动原理如右图所示:刚接通开关时,Rt处于常温态,其阻值远远低于C2阻值,电流通过C1,Rt自热温度超过居里点温度Tc跃入高阻态,其阻值远远高于C2阻值,电流通过C1、C2形成回路导致LC谐振,产生高压点亮灯管。

保险丝型PTC热敏电阻器

1.应用范围:
   MZ12A型PTC热敏电阻器主要用于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电子变压器、万用表、智能电度表)等的过流过热保护,直接串联在负载电路中,在线路出现异常状况时,能够自动限制过电流或阻断电流,当故障排除后又恢复原态,俗称“万次保险丝”。

2.特点:
·无触点的电路及元器件保护  ·自动限制过电流
·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     ·工作时无噪音无火花
·工作可靠、使用方便

3.应用原理:
  将PTC热敏电阻器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流过PTC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PTC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电子镇流器(节能灯、变压器、万用表)等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PTC陡然发热,阻值骤增至高阻态,从而限制或阻断电流,保护电路不受损坏。电流电流回复正常后,PTC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

  在电子镇流器(节能灯、变压器、万用表)等过流保护应用领域,南京时恒凭借其科研和工艺等方面的优势,率先推出了以高耐压(V≥300VAC)为特色的MZ12型产品。
零功耗的预热启动
  1.应用范围:
Z11B系列PTC热敏电阻器主要用于高性能镇流器和节能灯零温升、零功耗的预热启动。
2.应用原理:
  MZ11B系列PTC热敏电阻器实际上是一种PTC热敏电阻Rt串联压敏电阻Rv的复合元件。通电时,电压高于Rv压敏电压,Rv处于导通状态,其预热启动过程基本上是由Rt来独立完成的。灯管启动点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后,电压迅速降低到Rv压敏电压下,Rv则处于断开状态,使零功耗、零温升得以实现。

Z11B系列之选型与MZ11A系列基本类似,所不同的是Rv压敏电压应略高于灯管电压。
1.产品简介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2.应用范围
  适用于转换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各类电加热器、电子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各种电子装置电源电路的保护以及彩色显示像管、白炽灯及其它照明灯具的灯丝保护。

3.特点:
·体积小,功率大,抑制浪涌电流能力强
·反应速度快
·材料常数(B值)大,残余电阻小
·寿命长,可靠性高
·系列全,工作范围宽

网友:
利用材料PTC特性制作而成,产品体积小、耐电压高、寿命长、正常工作时功耗小

网友:
MZ11B系列PTC热敏电阻器实际上是一种PTC热敏电阻Rt串联压敏电阻Rv的复合元件

网友:
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网友:
适用于转换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各类电加热器、电子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各种电子装置电源电路的保护以及彩色显示像管、白炽灯及其它照明灯具的灯丝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