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纳发射机和换能器之间要阻抗匹配,说是什么换能器不一定都是纯阻性,阻抗匹配...

楼主(2021-05-27):
   声纳发射机和换能器之间要阻抗匹配,说是什么换能器不一定都是纯阻性,阻抗匹配了就提高信号传输接收的效率,同时也在好多地方听到阻抗匹配,可以用很通俗的语言解释什么是阻抗匹配吗?

网友A:
有以下几个作用:在传输中获得最大的功率或效率、保证系统具有正确的传输特性(例如LC滤波器需要匹配负载)、提高信噪比,降低噪声系数、减少由于反射引起的信号失真、确保电路稳定、为各模块之间提供方便、可靠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以下几个作用:在传输中获得最大的功率或效率、保证系统具有正确的传输特性(例如LC滤波器需要匹配负载) ...

谢谢

网友:
阻抗匹配,指的是每种导线、或者PCB走线,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的阻抗要求的。比如射频是50欧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