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不能查看焊盘,也不能修改焊盘

楼主(2021-05-27):
最近遇到了怪问题,PCB不能查看焊盘,也不能修改焊盘,提示的错误是(SPMHDB-80): Illegal arguments passed to a dba routine。请问有大神有知道怎么解决吗?头痛啊

网友A:
有图吗?兄弟,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方便的话最好将文件发上来,方便大家帮你看问题!

楼主:
PCB文件上传上来了,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我重装了系统和软件都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兄弟,我可以帮你看看

上传了帮忙看看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最好将文件发上来,方便大家帮你看问题!

上传了帮忙看看呢,感谢。

楼主:
我把整个PCB的库导出来,看能不能单独打开焊盘文件,发现也打开不了,提示not a  padstack database。有些PCB又没问题,真是奇怪,也不是软件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整个PCB的库导出来,看能不能单独打开焊盘文件,发现也打开不了,提示not a  padstack database。有些P ...

看了一下,PCB上确实编辑不了焊盘,把PCB的库导出来,单独打开焊盘文件,也是提示not a  padstack database,不过打开封装后重新生成焊盘就可以打开焊盘文件了,这样即使将库更新到PCB,在PCB上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也一样查看不了焊盘,具体什么原因暂时没找到,不过可以通过Tools->Padstack->Modify Library Padstack查看或修改焊盘。我看你的板子是刚导入的,实在不行就新建一个PCB文件从新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PCB上确实编辑不了焊盘,把PCB的库导出来,单独打开焊盘文件,也是提示not a  padstack databa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有些PCB又是正常的,真没想通,以前也可以用就是最近才发现的异常。我其实是需要改版,需要在一个PCB的上导了后直接使用,这个问题没解决实属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PCB上确实编辑不了焊盘,把PCB的库导出来,单独打开焊盘文件,也是提示not a  padstack databa ...

用一个正常的板子,导出DCF和TCF文件,再导入PCB,居然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正常的板子,导出DCF和TCF文件,再导入PCB,居然解决了问题

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