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送器DCDC模块5V转5V,这款电源输入电流低至5mA

楼主(2021-05-28):
4-20mA. 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过程控制系统采用的模拟信号传输标准。我国也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仪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接收信号采用1-5V.DC,原因是仪表传输信号时候,因为导线上也有电阻,如果用电压传输则会在导线内产生一定的压降,那接收端的信号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了,所以一般使用电流信号作为电力变送器的标准传输。而电力变送器就基于该工作原理,选择空载输入电流低至5mA的5V转5VDCDC模块B0505S-1WR3传送信号。B0505S-1WR3是广州汇智电子科技研制的微功率,小型 SIP封装(尺寸:11.5*6*10mm)的DCDC电源模块,且是作为金升阳DCDC电源模块的平替品型号。5伏DCDC电源模块,定电压输入隔离非稳压短路保护,采用国际标准引脚方式制作。

为什么电力变送器选择空载输入电流低至5mA的DC模块传信号?原因是电力变送器在作业时,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因此需要DCDC电源模块来作为它们中间的传输器。5V转5VB0505S-1WR3具备以下优势特性:输出功率为1W(微功率),定电圧输入,1500VDC的常规隔离电压,匹配电力变送器电路设计。因和金升阳DCDC电源模块有同封装SIP(尺寸:11.5*6*10mm)、同工作温度环境,因此可作为金升阳品牌电源模平替品应用在仪器仪表上如需采购,可联系汇智电子科技。B0505S-1WR3DCDC电源模块主要参数特点如下:

● 定电压输入,隔离非稳压单路输出,1W

● 隔离电压 :1500VDC/1min,3000VDC/1s

● 空载输入电流低至5mA

● 可持续短路保护

● 负载调整率(10%-100%):15%

● 工作环境温度:-40℃~+85℃

● MTBF≥350万小时(3500000Hrs)

● 封装形式:小型 SIP封装(尺寸:11.5*6*10mm)

● 负载调整率(10%-100%):15%

● 国际标准引脚方式

● 符合CE和RoHS标准

为了解决避开电力变送器在工作时发出的相关噪声,汇智电子科技建议用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噪声并不敏感,而B0505S-1WR3空载输入电流低至5mA正好解决该问题。广州汇智电子科技作为一家专业研制生产DCDC电源模块厂家,在模块电源研发上,以考虑应用场景的参数匹配数据为前提进行测试,待产品合检后再根据商家需求,提供多型号生产。隔离非稳压单路输出、短路保护的5V转5V同时具备SIP封装的B0505S-1WR3DCDC更适配电力变送器电路设计需求。现采购5伏微功率B0505S-1WR3应用在电力变送器用户比较多,如近期有考虑找平替金升阳同型号产品DCDC电源模块的商家可联系汇智电子了解该系列模块单品。

广州电源模块厂家汇智电子科技逐渐把DCDC电源模块产品的使用范围拓展,希望为电子产品的生产厂家提供强有力元器件保障。除提供免费试机外,还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定制电源模块产品。如有需求直接百度输入“汇智电源模块”即可

网友:
为什么电力变送器选择空载输入电流低至5mA的DC模块传信号?原因是电力变送器在作业时,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因此需要DCDC电源模块来作为它们中间的传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