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中的耦合度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判定的?

楼主(2021-05-28):
    hi  各位!
      请教一下仿真软件sigrity中的ERC的耦合度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的?是3W吗?

网友:
    我觉的不是3W,应该是别的判定的。

网友:
    应该是按照公式来的

网友(2021-09-07):
    我在想,为什么不需要输入频率呢?如果按理说,频率应该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