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感、变压器的饱和电流的方法-电流探头

楼主(2021-05-28):
      我们经常反反复复的强调:不管是ACDC变换器,还是DCDC变换器,都要校核变压器或电感的饱和电流,其饱和电流必须大于系统设定的OCP电流,并保证足够的余量。
 电感的厂家数据表通常会给出其产品的饱和电流,而ACDC的变压器,例如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基本上都是工程师自己设计的,设计过程中,基于圆整的初级匝数或电感,然后调整电感磁芯的气隙大小,很少校核变压器实际的饱和电流值。
 那么,工程师在实验室,如何自己测量电感或变压器的饱和电流?
       过去的数十年中,作者和很多的工程师交流过,把这个小技巧分享过给大家。现在,在这里详细的说明。
一、电感或变压器的饱和电流测量步骤
       电感或变压器的饱和电流测量步骤如下:

图1 电感的饱和电流测量

          1、用导线L1把直流电源的正端和电感的管脚A连接起来,导线L1的端点和电感的管脚A可以焊起来。
          2、直流电源输出电压设定在10V,设定好直流电源的限流电流,可以先设定一个较小的值,如1A。
          3、将电流探头连接在示波器的接口上,电流探头的卡口端卡在导线L1上,注意电流探头的方向,和测量的电流方向一致。
          4、将导线L2的一端和和直流电源的负端连接好。
          5、示波器调在电流探头连接的通道触发,触发值调在较低的值,如0.2A;同时,示波器调在单次触发。
          6、按直流电源输出键,输出直流电压;用手拿着导线L2的另一端,让导线头去触碰电感的管脚B端,然后迅速拿开导线L2,让导线头和电感的管脚B端脱离接触。
          7、适当缩小时基,观察示波器的波形,如果电感电流的波形后面变平,则增加直流电源的限流点,重复步骤5、步骤6,直到出现如图2的电感电流波形。
          8、测量电感电流波形的拐点位置,即约为电感的饱和电流。图2中,拐点位置约为13A,电感的饱和电流约为13A。
时基(X轴)和电流刻度(Y轴)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设定大一些的值,然后,依据测量波形的情况,逐渐的缩小到合适的范围,保证能看到完整的电流波形即可。

图2 电感的电流波形,L=10uH,Vin=10V

       变压器初级的饱和电流的测量过程同上,只是测量的时候,所加的电压可以用高一些,如使用20V,或更高的电压。
 二、测量原理
       当电感二端加上电压,电感激磁,电感电流随着时间线性增加:
       L*dt/dt=V
       电感饱和时,L突然急剧变小,激磁电压不变,那么,电感电流变化率di/dt会急剧变大:
       dt/dt=V/L
       电感电流变化率di/dt急剧变大的拐点位置,即为电感的饱和电流。
 选择电流探头的方法
       1、电流类型:是DC/AC 还是AC类型电流探头;
       2、电流大小:包括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最大电流还要考虑频率问题;
       3、带宽:不仅要考虑波形的频率还要考虑上升沿的速度;
       4、精度:配合示波器选取≥1%以上,配合功率分析仪的选取≤1%;
       5、被测导线直径:决定钳口孔径大小;
       6、被测的空间大小:决定钳口形状大小;
       7、钳口结构:开口还是闭口;
       8、温度范围:注意电流探头的温度使用范围,选择合适的探头。

网友:
    示波器调在电流探头连接的通道触发,触发值调在较低的值,如0.2A;同时,示波器调在单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