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负片层出gerber过孔焊盘被抑制问题

楼主(2021-05-2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allegro17.2 内层设置为正片,可正常生成gerber;
将内层设置为负片后,内层信号via和铜皮看起来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貌似正常,负片铜箔不躲过孔);
但是过孔在内层的焊盘也不显示:

导出gerber文件之前dbcheck报错如下:

上网查了些资料,将内层未使用的pad删除即可:

可以正常导出gerber,但是内层via好像没有焊盘了:

这个正常吗?查资料说是内层焊盘抑制对负片、top、bottom不起作用呀

网友A:
提示Illegal null pad应该是你的封装焊盘没定义anti pad和Thermal Relief焊盘吧,检查下通孔焊盘的反盘和热盘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Illegal null pad应该是你的封装焊盘没定义anti pad和Thermal Relief焊盘吧,检查下通孔焊盘的反盘和热 ...

大神好,我看了下是有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好,我看了下是有设置的:

TOP和BOTTOM层本来就是正片的。flash和anti pad去掉。负片层是不能走线的,能走线的一定是正片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和BOTTOM层本来就是正片的。flash和anti pad去掉。负片层是不能走线的,能走线的一定是正片层!

大神好,我搞错焊盘了,报错的焊盘果真是在内层没有定义:

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我图中并没有使用这个NPIN1654呀,它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者说我怎么从图中将这个焊盘搜索出来呢?)
因为执行将未使用的焊盘清除的动作就不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好,我搞错焊盘了,报错的焊盘果真是在内层没有定义:

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我图中并没有使用这个 ...

不报错了不就没问题了么,可能报的就是你没清除前没用到的焊盘里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报错了不就没问题了么,可能报的就是你没清除前没用到的焊盘里面的吧

是的,但是我没搞明白的是那些“没用到的焊盘”在哪里,是怎么添加到brd文件中的?
另外一个问题:负片导出的gerber,过孔在内层的焊盘没有了,如下图所示,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只是显示的问题,实际生产会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我没搞明白的是那些“没用到的焊盘”在哪里,是怎么添加到brd文件中的?
另外一个问题:负片 ...

负片在CAM350中显示和正片是相反的:正片的看到的就是实际的,而负片看得到的就是掏空没有的。现在大都使用正片了,很少用负片,如果对负片理解不是很透的话,建议最好使用正片,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我一直用正片
    1,工作量少。
2,不用脑袋去逆向思维。万一自己脑袋卡壳没倒过弯来,问题就大了。
3,现在PC也不缺那点存储空间,cup速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在CAM350中显示和正片是相反的:正片的看到的就是实际的,而负片看得到的就是掏空没有的。现在大都使 ...

大神,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就像这个用正片还是负片,公司有标准的,我现在的任务是搞定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正片
1,工作量少。
    2,不用脑袋去逆向思维。万一自己脑袋卡壳没倒过弯来,问题就大了。

存在即是合理的,不要逃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就像这个用正片还是负片,公司有标准的,我现在的任务是搞定负片

负片gerber设置要加anti etch隔离线,否则如果电源层有分割的话输出的gerber将会是短路的,负片是使用anti etch进行隔离的。而正片相反,正片的gerber设置则不能加入anti etch,如果加入输出的gerber电源层如果有做分割就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gerber设置要加anti etch隔离线,否则如果电源层有分割的话输出的gerber将会是短路的,负片是使用ant ...

大神,您说的这个没问题,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 负片导出gerber之前会报错,NPIN1654我从brd文件中找不到在哪里。

   ERROR: in PAD STACK padstack name = NPIN1654
ARNING(SPMHDB-46): Illegal null pad.
   Error cannot be fixed.
  No pads defined on layer L2_GND.
  This could result in a short on negative layer.

2. 负片导出的gerbe文件,从Allegro中看过孔在GND层是没有焊盘的,这是为什么?是真的没有 还是显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说的这个没问题,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 负片导出gerber之前会报错,NPIN1654我从brd文件中找不 ...

软件提示了第二层焊盘没有定义就一定是真的,你打开焊盘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说的这个没问题,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 负片导出gerber之前会报错,NPIN1654我从brd文件中找不 ...

    查找焊盘和焊盘对应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