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线时,不想删除原来的线设置方法

楼主(2021-05-28):
router界面 tools->options->Routing.把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 勾上

网友:
    我学到了。我以后走线时,按照这个顺序试试。

网友A:
    我都是重新走线后,之前的线要删掉,不然后面还得自己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重新走线后,之前的线要删掉,不然后面还得自己删

对呀,留着还得后面手动删

网友(2021-10-23):
    layout好像没有设置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