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夜灯完整开源方案

楼主(2021-05-28):
小夜灯作为STEAM的典型案例,底座结构采用3D打印设计,灯板通过激光切割、雕刻而成(可定制)。主控板采用国产的51芯片,安全可靠,板载4颗可编程的RGB灯珠,能通过编程实现各种颜色的显示。集成红外接收模块,可使用红外遥控器控制RGB灯(内置9种不同的灯光模式)。

想要你的小夜灯与众不同,可以根据以下操作,尝试程序的编写:
快速上手
①把亚克力板插入控制盒的固定口。
②打开电池仓盖,放入3节5号电池(如果没有电池,也可以使用配备的数据线供电,注意要求控制盒输入电压不超过5V)。
③长按按钮3秒,控制盒开启RGB灯光。短按按钮,控制盒进入切换灯光模式,一共有9种灯光模式。再长按按钮3秒,关闭RGB灯光。
编程体验
①下载天问Block软件。
②软件安装完成以后,打开软件,选择主板STC8。使用STC-LINK和数据线连接控制盒到电脑。
③添加小夜灯扩展:点击添加扩展,选择加载小夜灯模块,添加完成以后就可以通过编程自定义小夜灯的工作模式。

④参考范例代码编写自定义小夜灯代码

⑤编译代码:点击编译,生成main.hex文件。

⑥选择STC-ISP软件下载hex文件:单片机型号STC8H1K08,串口号Silicon Labs CP210x USB to UAR,选择运行时的IRC频率24.000MHz。

小夜灯外壳

小夜灯原理图.rar (7.67 KB, 下载次数: 1) 小夜灯外壳.rar (306.04 KB, 下载次数: 1)

网友:


网友(2021-07-02):
    芯片的主频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