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铜箔”与“覆铜”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05-28):
pads layout中“铜箔”与“覆铜”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铜箔又叫静态铜,做完后效果见右边。覆铜又叫动态铜,制作完成效果见左边,如图。我们加粗电源线一般使用“铜箔”;而走线完成后需要大范围接地采用“覆铜”。

网友:
顶一下楼上

网友:
    本质上没有区别,铜箔一般被称为死铜,铺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会避开不同网络,覆铜与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