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压产生的失调电压,会被负反馈放大吗?

楼主(2021-05-28):
在电路中,输入共模电压是Vcm=10V,CMRR=115dB,计算出来的失调电压为18uV,这个失调电压不会被电路放大吗?

网友:
直流偏置时输出会因失调电压而放大,而抬高或拉低了直流电平,但失调电流的影响更大。交流信号不受影响。 Vos极性不固定,Ib1和Ib2极性会确定(图中LM358是流出,別颗运放有的是灌入,灌入的不能用此电路),但Ib1和Ib2不一定相同大小。因此Vo_dc会受到Vos、Ib1、Ib2和电阻誤差而影响。变成你需要有容差的考虑。

网友:
会的,跟offset电压放大的一样。

网友:
运放的这些失调参数都是由输出折合到输入端的,然后在输入端构建起相应的等效模型(含电压源和电流源)。所以,当然会被放大,即反映到输出端。  具体分析计算就可以知道,运放电路中的电阻(含反馈电阻)对输出失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