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送和接收的电路的分析问题

楼主(2021-05-28):
下图是一个红外发送和接收的电路,实在搞不懂运放的工作原理,麻烦大佬们看看:

网友:
不完整,看不太出来,感觉你电路图少了一个负电源

网友:
这是个受控的振电路。也算是个检测电路。

网友:
实际上是没有红外照时,U2B是产生自激振,经U2A放大交流,U2C整流滤波比较输出。总之,没有照射时,输出是正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U2C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得出红外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