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这些SMT工艺缺陷,做贴片“不翻车”

楼主(2021-05-28):
    不少工程师在研发验证阶段,为节省时间,会找工厂做SMT贴片打样,但由于工厂工艺水平不一,某些工程师曾碰到板子到手后,发现短路或开路,无法正常测试,一时也找不到问题在哪,无法确定是工厂的问题,还是自己设计出了错,一来二去费时费钱...

    所以本文收集了:在SMT贴片加工中,较为常见的几项工艺缺陷,帮助大家了解SMT贴片工艺,少走弯路,少“翻车”:

    缺陷①:“立碑”现象
    (即 片式元器件发生“竖立”)

    【缺陷解释】通常由于回流焊时元件两端的湿润力不平衡,引发元件两端的力矩也不平衡,导致“立碑”。

    【成因分析】

因素A:焊盘设计与布局不合理▼

    ①元件的两边焊盘之一与地线相连接或有一侧焊盘面积过大,焊盘两端热容量不均匀;

②PCB表面各处的温差过大以致元件焊盘两边吸热不均匀;
③大型器件QFP、BGA、散热器周围的小型片式元件焊盘两端会出现温度不均匀。

    ★解决办法:工程师调整焊盘设计和布局

因素B:焊锡膏与焊锡膏印刷存在问题▼

①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
②两焊盘的焊锡膏印刷量不均匀,一侧锡厚,拉力大,另一侧锡薄拉力小,致使元件一端被拉向一侧形成空焊,一端被拉起就形成立碑。
    ★解决办法:需工厂选用活性较高的焊锡膏,改善焊锡膏印刷参数,特别是钢网的窗口尺寸

    因素C: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
该情况会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如果元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
    ★解决办法:需工厂调节贴片机工艺参数

    因素D:炉温曲线不正确↓
    如果回流焊炉炉体过短和温区太少就会造成对PCB加热的工作曲线不正确,以致板面上湿差过大,从而造成湿润力不平衡。
★解决办法:需要工厂根据每种不同产品调节好适当的温度曲线

缺陷②:“锡珠”现象

【缺陷解释】它不仅影响外观而且会引起桥接(下文会讲)。锡珠可分两类:一类出现在片式元器件一侧,常为一个独立的大球状(如下图1);另一类出现在IC引脚四周,呈分散的小珠状。

    【成因分析】
因素A:温度曲线不正确▼

回流焊曲线可以分为预热、保温、回流和冷却4个区段。预热、保温的目的是为了使PCB表面温度在60~90s内升到150℃,并保温约90s,这不仅可以降低PCB及元件的热冲击,更主要是确保焊锡膏的溶剂能部分挥发,避免回流焊时因溶剂太多引起飞溅,造成焊锡膏冲出焊盘而形成锡珠。

★解决办法:工厂需注意升温速率,并采取适中的预热,使溶剂充分挥发

因素B:焊锡膏的质量▼
    ①焊锡膏中金属含量通常在(90±0.5)℅,金属含量过低会导致助焊剂成分过多,因此过多的助焊剂会因预热阶段不易挥发而引起飞珠;
②焊锡膏中水蒸气和氧含量增加也会引起飞珠。由于焊锡膏通常冷藏,当从冰箱取出时,如果没有充分回温解冻并搅拌均匀,将会导致水蒸气进入;此外焊锡膏瓶的盖子每次使用后要盖紧,若没有及时盖严,也会导致水蒸气的进入;
    ③放在钢网上印制的焊锡膏在完工后,剩余的部分应另行处理,若再放回原来瓶中,会引起瓶中焊锡膏变质,也会产生锡珠;
★解决办法:要求工厂选择优质的焊锡膏,注意焊锡膏的保管与使用要求

其他因素还有▼
①印刷太厚,元件下压后多余锡膏溢流;
    ②贴片压力太大,下压使锡膏塌陷到油墨上;
③焊盘开口外形不好,未做防锡珠处理;
④锡膏活性不好,干的太快,或有太多颗粒小的锡粉;
⑤印刷偏移,使部分锡膏沾到PCB上;
    ⑥刮刀速度过快,引起塌边不良,回流后导致产生锡球...

    缺陷③:“桥连”现象
    【缺陷解释】桥连会引起元件之间的短路,遇到桥连必须返修。

【成因分析】
    因素A:焊锡膏的质量问题▼

    ①焊锡膏中金属含量偏高,特别是印刷时间过久,易出现金属含量增高,导致IC引脚桥连;
②焊锡膏粘度低,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③焊锡膏塔落度差,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解决办法:需要工厂调整焊锡膏配比或改用质量好的焊锡膏

因素B:印刷系统▼
    ①印刷机重复精度差,对位不齐(钢网对位不准、PCB对位不准),导致焊锡膏印刷到焊盘外,尤其是细间距QFP焊盘;
②钢网窗口尺寸与厚度设计失准以及PCB焊盘设计Sn-pb合金镀层不均匀,导致焊锡膏偏多;
★解决方法:需要工厂调整印刷机,改善PCB焊盘涂覆层;

    因素C:贴放压力过大▼
    焊锡膏受压后满流是生产中多见的原因,另外贴片精度不够会使元件出现移位、IC引脚变形等;

因素D:再流焊炉升温速度过快,焊锡膏中溶剂来不及挥发▼
★解决办法:需要工厂调整贴片机Z轴高度及再流焊炉升温速度

    缺陷④:“芯吸”现象

    【缺陷解释】也称吸料现象、抽芯现象,多见于气相回流焊中。焊料脱离焊盘沿引脚上行到引脚与芯片本体之间,导致严重的虚焊现象。

【成因分析】
    通常是因引脚导热率过大,升温迅速,以致焊料优先湿润引脚,焊料与引脚之间的润湿力远大于焊料与焊盘之间的润湿力,引脚的上翘回更会加剧芯吸现象的发生。

    ★解决办法:需要工厂先对SMA(表面贴装组件)充分预热后在放炉中焊接,应认真的检测和保证PCB焊盘的可焊性,元件的共面性不可忽视,对共面性不好的器件不应用于生产。

    注意:在红外回流焊中,PCB基材与焊料中的有机助焊剂是红外线良好的吸收介质,而引脚却能部分反射红外线,故相比而言焊料优先熔化,焊料与焊盘的湿润力就会大于焊料与引脚之间的湿润力,故焊料不会沿引脚上升,从而发生芯吸现象的概率就小得多。

缺陷⑤:BGA焊接不良
(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封装」)

    不良症状A:连锡▼
连锡也被称为短路,即锡球与锡球在焊接过程中发生短接,导致两个焊盘相连,造成短路。
    ★解决办法:工厂调整温度曲线,减小回流气压,提高印刷品质

不良症状B:假焊▼

假焊也被称为“枕头效应(Head-in-Pillow,HIP)”,导致假焊的原因很多(锡球或PAD氧化、炉内温度不足、PCB变形、锡膏活性较差等)。BGA假焊特点是“不易发现”“难识别”。

    不良症状C:冷焊▼

冷焊不完全等同与假焊,冷焊是由于回流焊温度异常导致锡膏没有熔化完整,可能是温度没有达到锡膏的熔点或者回流区的回流时间不足导致。

★解决办法:工厂调整温度曲线,冷却过程中,减少振动

    不良症状D:气泡▼

    气泡(或称气孔)并非绝对的不良现象,但如果气泡过大,易导致品质问题,气泡的允收都有IPC标准。气泡主要是由盲孔内藏的空气在焊接过程中没有及时排出导致。

★解决方法:要求工厂用X-Ray检查原材料内部有无孔隙,调整温度曲线

不良症状F:脏污▼
焊盘脏污或者有残留异物,可能因生产过程中环境保护不力导致焊盘上有异物或者焊盘脏污导致焊接不良。

除上面几点外还有:
    ①结晶破裂(焊点表面呈玻璃裂痕状态);
    ②偏移(BGA焊点与PCB焊盘错位);
    ③溅锡(在PCB表面有微小的锡球靠近或介于两焊点间)等。

网友:
    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

网友:
    两焊盘的焊锡膏印刷量不均匀,一侧锡厚,拉力大,另一侧锡薄拉力小,致使元件一端被拉向一侧形成空焊,一端被拉起就形成立碑。"

网友:
    回流焊曲线可以分为预热、保温、回流和冷却4个区段。预热、保温的目的是为了使PCB表面温度在60~90s内升到150℃,并保温约90s,这不仅可以降低PCB及元件的热冲击,更主要是确保焊锡膏的溶剂能部分挥发,避免回流焊时因溶剂太多引起飞溅,造成焊锡膏冲出焊盘而形成锡珠。

网友:
    焊盘脏污或者有残留异物,可能因生产过程中环境保护不力导致焊盘上有异物或者焊盘脏污导致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