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中更改了designator和comment,原理图中没有更改过来?

楼主(2021-05-28):
元件库中更改了designator和comment,原理图中不同步,原理图显示的还是没改过来的状态怎么办?

网友:
    可以把原理图也更新一下

网友:
    更新一下原理图

网友:
    更改designator和comment后需要点击元器件选择更新原理图,原理图才会更新

网友:
    更改designator和comment后,与原理图之前的就无法关联了,需要重新放置原理图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