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高压大电流散热问题

楼主(2021-05-28):
现在控制120v 10A 交流电的项目,是美国版本,现在问题是继电器的开关两个焊盘附近可用空间有限,如图所示,分别是顶层和底层:

黄色框就是继电器两个开关引脚,控制通断。由于UL对继电器 和上下两个FUSE 都有温度标准,所以需要更多的铜皮散热,但现在空间有限,所以,现在解决办法:
1,铜皮开窗,已经做了,开窗处加焊锡;
2,多打过孔,让上下两层联通更好;
3,铜皮用2oz;

还有其它办法吗?因为这个板子是四层,是不是可以在2,3 层也加铜皮?这样会不会让散热更好?很疑惑

有没有哪位大侠试过?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
感觉你加的这个铜皮就可以了吧

网友:
    措施已经够多了

网友:
    内层的负片层,也是铜皮 ,建议打个样板,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2021-07-21):
    之前有客户会在一面一个区域直接敷铝块和铜块散热,这种效果最好。

可以加个微信,有问题一起交流:18710133736(PCB+SMT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