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只导出某一部分器件的BOM?

楼主(2021-05-28):
    allegro如何只导出某一部分器件的BOM?我选中某一部分的器件如何导出BOM?

网友:
    用EDA365的skill可以。
    cadence里单独导出封装没试过,一般都全部导出来,再去找封装。

网友:
    PCB上木有这样的功能(除非写个skill),可能得到原理图上看看有没有了!

网友A:
    i删掉不要的原理图,在导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删掉不要的原理图,在导不就行了

有的原理图是集中在一起的,PCB是分开的,删除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