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要点解决变频器频率调节问题!

楼主(2021-05-28):
       我们使用变频器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如果变频器频率调不上去,而且假如硬件上没有什么损坏,一般是变频器输出的最大扭力小于负载提升扭力造成的,讲白了就是变频器带负载能力不行.我们可以从以下六点来分析和解决:

1、V/F比值过大这个有些变频器也叫转矩提升,这个参数设定过大了,有时候反而会无法正常启动,适当减少了会解决问题
2、加速时间过短
理论上,加速时间越长,带负载提升的能力会越强,设定加速时间过短了,有时会显示变频器过流过载过热报警等,但是有些并不会显示出来,只是卡在某个频率段上不去。
3、设定最高频率和最大频率过低
一般这两个参数是设定最大值的,但是不排除有些粗心大意的电工改掉了这两个参数,所以也会造成无法提升频率。
4、矢量控制参数不匹配
在矢量控制模式下,电机的内阻,电感等参数需要精密测量,和变频器的矢量参数需要配合好,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参数过热造成偏移,这时候会造成电流过大,无法正常启动电机,频率可能也会卡在某个段点上,重新优化了参数可以解决问题。
5、参数需要根据一些特殊场合来配对
有些场合最低频率不能设定过低,比如在恒压供水系统里边,最低频率设0Hz后,当水泵压力低下时,超过变频器的启动频率时变频器开始加速,压力始终加不上去,变频器频率怎么也加不到50Hz,才38Hz左右,反复设置和调节PID,始终频率上不去。只有将变频器最低频率设置15-20HZ左右,变频器的加速才能满足,且能将水泵恒压至某压力位置。压力虽满足恒压要求,但当不用水时,变频器不能完全停止,始终保持最低频率的速度。比如在恒压供水系统中,变频器最低频率是不能设为0HZ的,一般最少在20HZ左右,这是由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共同决定的。
解决的办法是设置休眠频率,当水泵不用水时的频率(比如说28HZ)运行若干分钟时,水泵休眠,当压力下降到比设定压力低0.2-0.4MP时,水泵启动。另一种方法是设置定时供水,分几个时间段定时供水,一般恒压供水控制器都有上面说到的功能。
6、硬件故障
还有当变频器的互感器(霍尔)出现问题后,无法正常测量正确的电流,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另外主板上某个测量元件出现老化,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也是在维修变频器的时候经常会碰到。

网友:
    变频器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