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在SigXplorer里面提示缺失systemsi.exe

楼主(2021-05-28):
    failedto find path for the specified command:systemsi.exe
这个提示是没有安装相应的插件吗?还是没有打补丁包

网友A:
    Sigrity 2021已经把systemsi迁移到Allegro17.4 S017补丁包里面去了

网友:
    我用17.2也出现这个问题。Signal Integrity从PCB进入就不能看波形,出现楼主描述的情况。
直接SigXplorer进去设置仿真就可以看到波形。
    求大师指点。

网友(2021-10-08):
顶一下,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提取到仿真模型后,在Sigrity SI中 点击仿真就弹出如下错误:
Failed to find path for specified command :systemsi.exe.
    Set/updata the "sigrity_eda_dir"environment in system or D:/Cadence/Cadence_SPB_16.6/share/pcb/env file with the correct Sigrit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网友B:
    1.在环境变量中添加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并指向Sigrity的安装目录。
    2.更改D:\Cadence\Cadence_SPB_16.6\share\pcb\text下env文本中Sigrity SI的安装目录。

    更改env文档

    更改env文档

    更改环境变量

    更改环境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环境变量中添加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并指向Sigrity的安装目录。
    2.更改D:\Cadence\Cadence_SPB_1 ...

    感谢,今天试了这个方法,确实OK了

网友C(2023-04-21):
引用 网友B:
1.在环境变量中添加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并指向Sigrity的安装目录。
2.更改D:\Cadence\Cadence_SPB_1 ...

cadence allegro是17.2的,sigrity安装的2021.1版本,按照提示进行环境变量设置,点击仿真按钮出现该问题,请问怎么解

    设置了环境变量,还是不行

    设置了环境变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dence allegro是17.2的,sigrity安装的2021.1版本,按照提示进行环境变量设置,点击仿真按钮出现该问题 ...

    多安装了sigrity2016版本,就可以了,可能17.2和2021都没有systemsi.ex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grity 2021已经把systemsi迁移到Allegro17.4 S017补丁包里面去了

    我allegro用的16.6,sigrity用的2022,就不能使用systemsi.exe对吗

网友(2023-06-11):
引用 网友A:
    Sigrity 2021已经把systemsi迁移到Allegro17.4 S017补丁包里面去了

    老师,按道理来说S035的补丁包应该也带了Systemsi吧,为啥还是要报同样的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