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rflash擦除的问题

楼主(2021-05-28):
在noRFlash的bios地址写入了开发板的测试程序,现在通过jflash烧写uboot时总是出现错误,找不到flash设备,我该怎么办啊,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是不是检测Flash IDError呢?如果是,你尝试将General中的Skip ID CHECK选上试试

网友B:
    你能烧进去普通程序,就不能再把U_BOOT烧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检测Flash IDError呢?如果是,你尝试将General中的Skip ID CHECK选上试试

    不是哦,是can't  find flash devices,据买板子的老板说是我把bios的地址写了测试程序,把uboot给搞没了。。请问你有办法帮忙解决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烧进去普通程序,就不能再把U_BOOT烧写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