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没有导出 IPC2581菜单

楼主(2021-05-28):
请教一下! 在allegro -> FILE  -> EXPORT  下没有找到导出IPC2581的菜单,这个要怎么搞啊。

网友:
file->change editor   切换成GXL版本试试

网友A:
也许你开了别的组件里面没有,如二楼说的切换个组件进去看看,如果还是没有可能就是补丁问题了,打个新的补丁应该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开了别的组件里面没有,如二楼说的切换个组件进去看看,如果还是没有可能就是补丁问题了,打个新的补 ...

正版的,只有performance L版本的,目前有方法打开了,只能在命令行里直接敲命令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