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产品,散热焊盘后面放那么大的过孔,就是不会漏锡进去

楼主(2021-05-29):
    我做的板,散热焊盘后面放0.3mm的过孔都会有锡从后面漏过来,老外的开那么大的过孔,就是不会漏锡呢?

楼主:
    晕了,怎么那多张图片

网友A:
真是的,电路板上有两层,一层是阻焊层,一个是助焊层,他们做封装的时候错开了那几个孔,也就是说焊接刷锡的时候那几个孔上根本没有锡,焊的时候怎么漏!!!你做封装肯定是偷懒了,没有做这么细。阻焊层是负片,露出来能看的见的肯定到时候是堵住的,不然后里面的铜露不出来,助焊层肯定是看见啥啥露出来,就是开钢网的那层,刷锡的时候露出来的就刷上了呀,像这样芯片底下有个大焊盘的,一盘助焊开成网状的,你要是做成一片,锡上的也多,孔开窗也加里面,一加热不就漏出来了吗?

网友:
    是的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的,电路板上有两层,一层是阻焊层,一个是助焊层,他们做封装的时候错开了那几个孔,也就是说焊接刷锡 ...

那是,散热焊盘做成几个区域,PCB设计时在区域缝隙添加过孔来散热,就不会漏锡

网友:
    避开孔了,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的,电路板上有两层,一层是阻焊层,一个是助焊层,他们做封装的时候错开了那几个孔,也就是说焊接刷锡 ...

我的看法:这种封装的芯片一般底部没有热焊盘吧,所以元件面在芯片下方估计也不需要刷锡膏,也就不存在从元件面经过大过孔漏到底面的问题。
    如果题主的疑问是如何防止过波峰焊时,锡珠从底面通过大过孔进入元件面的芯片下面导致管脚短路,那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是用“选择性波峰焊”。

网友:
    这是QFP器件,器件底部没有散热焊盘,这区域不用钢网刷锡。

网友:
    Solderside要做塞孔处理

网友:
    是不是会漏锡取决于有没有刷锡膏

网友:
    网格型开窗,孔打在缝隙上

网友:
    工艺问题,我们自己做产品太过于在乎成本了。

网友:
    这种芯片底下可能没有接地散热焊盘,所以开孔也没关系,仅仅是散热,另外这个板感觉是工艺比较早的产品了。
看到现在很多人做的是接地焊盘那里开一个大孔接地的,焊接的时候也都是焊上了,我一般都是放0.3左右的过孔,做的时候半塞孔,也不会漏锡

网友(2022-08-31):
    散热孔,没什么大惊小怪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这种器件底部没有焊盘,是不用上锡的,既然不上锡,自然不会漏锡了,话说底部上锡,就不怕批量虚焊和芯片位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