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2021-05-29):
USB超压限流保护(0.9A)

网友:
    ?用芯片实现不香吗?过压过流保护芯片多 的是,这么省成本吗?

楼主:
    利用现有的材料,消耗库存

网友:
    理论上好像没啥问题,通过Q4实现过流保护和浪涌抑制,通过基础元器件搭电路很有意思啊,楼主投板验证了回来回复一下哈

网友:
    楼主,后面验证结果如何?

楼主:
    正在验证老化中......

网友:
    D1下方可以考虑串颗电阻,必要时可以调整保护电压点。

网友A:
    学习了,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过压  过流保护

网友:
    楼主验证完了嘛?

网友:
    是可以的,但是你的过压保护准不准确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过压  过流保护

    过压:当输入电压超过D1限值,Q3导通,Q4截止。过流:当电流到达一定值,Rx两端压降增大,Q1、Q2导通,Q4截止。

网友:
    巧妙设计,赞????????

网友:
vss是到哪呀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B(2021-06-29):
    可以更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简化

怎么简化?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