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飞线问题

楼主(2021-05-30):
AD09所有走线已连接,但是还有剩余一两根飞线去不掉,也关不掉,怎么解决

网友:
    做下错误检查 然后仔细查一下规则

网友:
    ctrl+d关闭所有,看下是哪里的线然后在在高亮下去找,或者drc之后去查看报错,还有一种是机械层的线算是小bug,

楼主:
    执行Design->Netlist->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t Pads这个命令能解决,这个命令对PCB有什么影响吗